此电路完成什么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6):
菜鸟回答:加法电路,引入直流用于调零~~~~

网友B:
积分电路或者是一阶低通滤波电路,带有失调调整

网友C:
反相放大,低通滤波,加调零(20K电阻偏小,建议加大)

网友D:
与输入信号有关,连续波时就是放大滤波,非连续波时就是积分电路

楼主:
这么多的回答,到底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D:
同一个电路,应用条件不一样,功能和叫法自然不一样,这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