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ZW06这个二极管如何辨认正负

楼主(2011-09-16):
(无正文)

网友A:
万用表一定可以打出来的。
也可以稳压电源设好限流3V10mA,一接。

网友B:
我看了你提供的手册 ,他提供了两种型号,图示的是双极性的,带B的. 单极性的应该带标志. 再说单极性你按照二极管特性显然也能识别出来

网友C:
还有二极管用万用表也量不出正负的?
量不出正负说明你拿的是一个双向的,不分正负。
规格书都写明了有单向和双向的,不知道你怎么看规格书的。

网友D:
如果万用表连接没问题的话,量不出来的唯一可能就是万用表电池没电了。

网友E:
你的手册附图已经很清楚了,单向的正向电流If=1A的时候Vf=1V,这个特性与普通二极管一样,用万用表一定能测出来,你测不出来,而且外观没有标注,那一定是双向的,不分正负。

网友F:
用叠层电池加一个限流电阻配合万用表测试。

楼主:
是我错了,是双向二极管,第一次看到有双向二极管,不好意思

网友G:
刚注册,发个帖,双向二极管一般是用两个二极管反并联组成的,在电路中与输入信号并联,  起限压作用。

楼主:
这个似乎是串起来的啊

网友D:
这个似乎是串起来的啊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反向串起来,中间又个抽头

网友H:
万用表可以粗略判断,单向的类普通二极管,双向的用200欧姆档有一个阻值(数字万用表输出是9V,输出电流小,待测二极管工作在漏电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