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1-09-16):
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幅值在0.2V至5v之间变化,干扰比较严重,用RC滤波后会产生相移,影响后面电路,有人提议用变压器隔离,但是变压器能隔离隔离的话直流信号怎么传过去啊,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或者提出个别的不会产生相移的隔离方法

网友A:
用光藕吧

网友A:
如果电压信号驱动能力较弱,先缓冲再驱动光藕

另外,既然幅值在高低电平间跳变,就不能说是直流电压信号,如果这个跳变是周期的,而且频率足够高时,也可能用变压器隔离传送,频率低时就别想了,变压器不合适

网友B:
题目不是很明确,如果是直流电压,在.2~5v之间变化,应是一种很缓慢的变化,肯定不能用变压器;如果变化很快,那自然不是直流电压,也就可以用变压器,使用变压器与隔离干扰是两码事

网友A:
无论是快变化还是慢变化.这个不多讨论了,光藕都能应付,但如果要隔离干扰,还得用隔离的电源与地系统

楼主:
谢了,但是能推荐几个合适用的光耦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