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到底是咋回事?

楼主(2011-09-16):
关于三极管推挽电路一直都没有搞明白,有几个疑问
1)推挽电路书上也叫功放电路,这个电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放大电流还是别的啥?
2)上、下两个三极管工作在什么状态?放大、饱和还是截止?
3)输入直流信号与输入交流信号有什么区别吗?

本人理解力不强,希望大家能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多谢啦!

网友A:
1.推挽是一种电路形式,功放中有应用,开关电路中也有应用, 但可以说都是放大电流的,但也可以同时电流电压都放大
2.功放一般工作在B类,开关电路一般工作在开关状态
3.推挽存在的意义就是对信号或者电平状态的功率放大,输入直流没有意义

网友B:
几乎所有三极管(含BJT和场管)都是“单向驱动”的(另一个方向靠负载自身或上下拉电阻),这样不仅驱动能力不平衡且效率低下。“推挽”则是将两个互补的三极管组合在一起,形成上下都可驱动的电路形式。这样的形式不仅功放电路中有,在最为基本的器件——运放中也同样普遍使用。

网友C:
推挽有功放,也有用在开关电路中。
在功放中应该是放大交流信号。
开关电路中可以对控制器的高低电平产生响应,驱动蜂鸣器之类

网友D:
这个叫乙类放大器,工作在线性态,但也有推挽工作的开关电路,比如CMOS门电路的输出级,二者电路形式相同,偏置和驱动设计则不同。

网友E:
严格地说,两部分电路,其输出相位相反,共同完成同一输出,就是推挽电路。
两部分电路,具体到放大器,多数就是两支管子。其直流供电可能串联,也可能并联。其交流输出可能串联,也可能并联。但无论如何联接,只要符合“输出相位相反,共同完成同一输出”,就是推挽电路。

网友F(2014-04-02):
开关电源中是处于开关状态,功率放大是放大区

网友G:
在3年前的帖子里,又看到了外行术语--单向驱动。

网友H(点评):
人走茶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