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两个ad引脚问题~

楼主(2011-09-16):
我看了下参考手册,引脚的标注都是AD12_IN0什么的,是不是说两个AD的引脚是共用的,那如果是共用的,那两个AD在一起也只有16个通道啊,做两个AD还有什么意义呢?  新手,还请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的分析非常正确.
"那两个AD在一起也只有16个通道啊,做两个AD还有什么意义呢?"
两个 ADC 的意义大了去了. 楼主可以看看数据手册里关于 "双ADC模式" 的介绍.
─  同步注入模式
─  同步规则模式
─  快速交叉模式
─  慢速交叉模式
─  交替触发模式
─  独立模式
还有可以用下列方式组合使用上面的模式:
─  同步注入模式 + 同步规则模式
─  同步规则模式 + 交替触发模式
─  同步注入模式 + 交叉模式
有这么多的组合控制方式, 来满足用户各种复杂数据采集的要求.
这是 STM32 处理器的一大亮点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我的确没仔细看过双adc的模式,我把adc1调了下,就想试试adc2,结果发现引脚一样的,才产生了这个疑问,我先去看看这个双adc模式,再次谢谢楼上。

网友B:
2楼大侠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C(2011-11-24):
同步注入模式,我怎么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