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短路电流和开断电流???????????

楼主(2011-09-16):
有大负载接入电路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启动电流,而在负载短路的时候同样会产生极大的电流,那在进行监控检测的时候如何判定当前的大电流是属于开断电流还是短路电流呢?
       看到网上有人说开断电流通常小于正常使用设备的电流值的8倍,是这样的吗?如果真是这样去判定,那么要判定在多长的时间段内超过或未超过8倍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如果能有其他判定方式也请告诉我,再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看到网上有人说开断电流通常小于正常使用设备的电流值的8倍,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启动电流可能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8倍。至于这个8从何而来,其实这只是一个大概,也可能是5倍,这个启动电流会维持多长时间,不同的设备其维持时间也不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至于如何区分启动电流和短路电流,这应该在你的驱动电路中进入软启动控制,大大降低你的启动冲击电流,自然就可以区分出来启动电流和短路电流拉。

网友B:
瞬态电流的大小要看负载的特性,通常情况下瞬态电流小于短路电流且时间变化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