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复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9-16):
看看说明书后面寄存器列表不就清楚了?探讨这个东东有神马意义?

楼主:
不好意思,没找到啊。是在芯片手册里吗?

网友B:
芯片手册里,各厂家不同,一般会有一张汇总表。

楼主:
各位大叔说的是类似这个表格嘛?没有啊??上电复位后,各个寄存器都是为“0”的吧?

网友C:
在每个寄存器的说明部分都有,只不过人家叫初始值,不一定是0。至于IO,当然就是不带上拉的输入状态了。

网友D:
类似这个

楼主:
哦,谢楼上提醒啦!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