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疑问3 ?

楼主(2011-09-16):
我的理解却是相反的,╮(╯▽╰)╭

网友A:
re LZ:

这里所说的“基极偏置”应该是指整个三极管的静态电位的高低,其中包括Rc和Re的配置而不仅是基极分压电阻。如果基极偏置电压过高(接近电源),则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必然要减小,这样其“反向输出”也就降低了。同理,若基极偏置电压过低(接近地),则三极管的发射极电阻必然要减小,这样其“正向输出“会变小。

网友B:
工作点:
V正=V基偏-0.65
V反=15V-V正

网友B:
所以;
V基偏越高:V正越大,V反越小
反之亦然

网友C:
原文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A=vo/vi=Rc/Re
反向输出降低,能说的通

但是ve应该是等于vo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里所说的只是各部分直流电位啊
和交流电压放大倍数如何联系?

楼主:
5# YT10L 我没有说要真的说原文错误的意思,只是不理解,望大虾解释一下~

楼主:
对于此图 以及书中说法,是否应该将失真考虑进去?

网友D:
9楼:
当然需要考虑失真。
实际上,最初的基极偏置电压要求,就是为了得到最大不失真输出。

网友E:
Vbe<0.8v  否侧,将工作在饱和状态,这是模拟放大电路所不容许的。

网友D:
原书三极管基极电位设置并不是很合理。
注意这是倒相电路或者称反相电路,要求该电路输出两路幅度相等相位相反的信号。因为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近似等于发射极电流,所以Rc=Re,都是5.1k。这样即可保证集电极输出信号和发射极输出信号大小相等,相位相反。发射极电位变化范围最小显然为零(三极管截止时),最大约等于电源电压之半(三极管饱和时,忽略三极管饱和压降)。那么静态时,显然发射极电位应该大致为电源电压1/4才对。静态时,集电极电阻上压降也应该为电源电压1/4,而三极管两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应该大约为电源电压的1/2。
该书三极管静态时三极管两端电压大致为电源电压1/3,不是很合理。

楼主:
10# maychang 也就是说考虑失真的话
VB接近VCC
IC≈IE=(VB-0.6)/RE  增大
VC=VCC-IC*RC       减小

vo底部失真,所以说反向输出的最大电压变小???

网友D:
铃木雅臣这本书,作为初学者入门读物还可以,讲得比较通俗易懂,进一步深造就不大合适。

楼主:
呵呵~
看来我还没有入门,看的都不会很懂~
下次的买本童诗白老师的模电看看~

楼主:
主要是觉得它比较薄~

网友D:
13楼:
静态时三极管基极电位过高,那么发射极输出在幅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切顶,而集电极输出将切底。
静态时三极管基极电位过低,那么发射极输出在幅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切底,而集电极输出将切顶。
三极管基极电位是不可能接近电源电压的。静态时基极电位达到电源电压之半再高一点点(0.65V~0.7V),三极管就已经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应该这样说:当基极电位接近GND和VCC(实际不能太接近VCC,防止饱和)时,由于失真作用,反向输出的最大电压以及正向输出的最大电压都会变小。

哎,也不知道,作者只说一半的用意如何?

(编辑原因:修正错别字)

网友D:
18楼:
确实如此。
估计是翻译得不够准确。

此电路最好仿真一下,改变91k和56k这两支电阻的数值,输入信号从小到大逐渐增加,立刻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切顶和切底失真。还可以看看我说的基极电位为电源电压1/4稍强处输出最大(同时切底和切顶)是否正确。更可以看看两路输出是否幅度相等,相位相反。

楼主:
恩~
仿真,好方法~

网友A:
to LZ:

我在二楼已经说得够清楚地了:这里所说的“基极偏置”应该是指整个三极管的静态电位的高低。

这里必然包括Re和Rc的重新设定,如果此两电阻不随“基极偏置”变动而有所改变的话,结果必将导致三机管跑出正常的放大区。

有时候看书必须结合整个上下文去综合理解才行,因为个别词语和术语的表述可能会不尽达意(但作者脑子里想的也许未必如此)。

网友A:
另外,若只考虑基极偏置(基极分压比)的变化,显然正向输出端将随之而变(基极高则变高,反之变低),因为其本来就是跟随基极而动(类似射随器)。由于Ic随Ie而动,可知基极电位高了则集电极电压会降低(Rc压降随Ic增加而增加)。如果,基极偏置(基极分压比)过于离谱,则就可能使三极管工作时出现截止(输入信号的负半周)或饱和(输入信号的正半周)状态。

楼主:
  输入信号从小到大逐渐增加

波形如下:
正常时:

继续增加输入信号,反相先失真

继续增加输入信号,正相也失真了

楼主:
重复回帖了,删除

网友A:
to LZ:

在此基础上你可以改变基极偏置看其输出的变化(直至失真),还可以适当调整Re和Rc,使其恢复正常,但两个输出的大小将不再相同。

楼主:
改变91k电阻的数值,从而改变基极偏执电压,使其接近于VCC91K修改为40K时,波形如下:反相首先变形

91K修改为30K时,波形如下:还是只有反相变形

91K修改为10K时,波形如下:反相变形,且相位都变了(怪异)

91K修改为1K时,波形如下:反相相位变的和同相重合了(更怪异)

楼主:
VB接近VCC时,怎么同相都不失真?

网友A:
to 27L:

同相是“射随”(即跟随输入),所以不会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结合整个上下文去综合理解:)

楼主:
改变56k电阻的数值,从而改变基极偏执电压,使其接近于GND56K修改为20K时,波形如下:几乎都没有怎么失真

56K修改为18K时,波形如下:2个都失真了

楼主:
28# HWM 谢谢,HWM!
这么晚还在解答~

楼主:
先睡觉了
其他仿真,明天在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可以看看我说的基极电位为电源电压1/4稍强处输出最大(同时切底和切顶)是否正确。更可以看看两路输出是否幅度相等,相位相反。
基极电位为电源电压1/4处时75K与25K,
VCC=15V,1/4的VCC  =3.75v
输入VPP=3.75v  ,两路输出幅度相等,相位相反。

基极电位为电源电压1/4处时稍微大一点 75K与25K+1N4148,
输入VPP=3.75v  ,两路输出幅度相等,相位相反。且输出比较大

基极电位为电源电压1/3处时稍微大一点 书中参数
输入VPP=3.75v  ,
虽然正相输出比较大(且没有失真),但是反相却失真了,没有达到两路输出幅度对称相等的要求

所以 maychang 说的是正确的!
此电路基极偏置电压应该是在1/4vcc+0.6v (0.6v是拿来抵消Vbe) 时,发挥此电路的最佳性能。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输出可以理解为差分信号吗?两路信号的输出电阻不一样,这该怎么设计后面的电路啊?

网友D:
34楼:
应该如此理解。
输出阻抗不一样,只有负载的输入阻抗比较低时才会有影响。若后级两路输入阻抗均很高则两路输出阻抗不一样对后级没有影响。如果后级输入阻抗不够高,此二路输出加跟随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