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转:电梯的一般术语

楼主(2011-09-16):
电梯是机电合一的大型复杂产品,机械部分相当于人体的躯体,电梯部分相当于人体的神经。机与电的高度合一,使电梯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产品。现将组成电梯的主要部件分别举例:
      1、 曳引机组
      曳引机组是电梯的起重机构,安装在专用承重梁上,主要由电动机、减速器(四轴飞行器房曳引机无此设备)、制动器、曳引轮、导向轮、机座、减震装置和曳引钢丝绳组成。
      2、 限速器
      限速器是一种安全装置,它通过安全绳索与轿厢连接,把轿厢的运动传给限速器,使其转动。当轿厢运行速度大于允许速度时,限速器上的电气开关动作,首先切断控制系统安全回路,使电梯紧急停车。如还超速则产生机械动作,通过钢丝绳带动安全钳动作。使轿厢停止运行。
      3、 控制柜
      控制柜是电梯的控制中心,各种电子器件和电器元件安装在一个可关闭的铁柜内,按预订程序控制轿厢运行。
      4、 导轨
      导轨是供轿厢和对重装置在升降运行中起导向作用的组件,他们被压导板规定在导轨支架上。当安全钳起作用时,导轨则支持轿厢及其负载或对重的作用。

网友A:
原来还这样

网友B:
楼主可能还属于刚接触电梯的初级阶段,你提到的减速器(四轴飞行器房曳引机无此设备)有误,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齿轮曳引机无此设备,不过楼主提到的四轴飞行器房曳引机现在基本上都是无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