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千万别直接用I/O驱动数码管(当用仿真器时)

楼主(2011-09-17):
早几天,当我采用仿真器来调试程序的时候,用6个I/O直接共阳驱数码管的公共段,发现仿真器很烫,当然后来开发环境IDE-3000老是报错。后来改用三极管才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其它型号的仿真器会不会有这种现像?

网友A:
只能说明你有问题,不懂基本的硬件

网友B:
ATmega16 之类的板子不少就是直接驱动的

楼主:
因为要兼容之前的老产品,开始时用I/O直接驱动数码管公共端(仿真时),后来发现仿真器发烫时才想到这个问题.
   为了节省成本,之前的老产品是直接用I/O直接驱动数码管公共端,出了10多万台.
   教训:
        产品是可以直接用I/O直接驱动数码管公共端,但仿真器不能直接用I/O直接驱动.

网友C:
成本敏感性产品可以用IO口直接驱动LED,但你要计算好稳态电流和瞬态电流是否满足MCU的总工作电流,IO口驱动能力等。

一般USB供电性仿真工具,提供开发工具一定电流外,工具对外也有一定的输出能力,但这个和各个工具自身相关,如果工具能输出100mA以上电流的话,也未尝不可直接驱动,当然,你的LED数量不要太多,限流电阻不要太小。

网友A:
什么东西还是正规的搞好

网友D:
I/O驱动数码管就不正规了,难到只有8031+373+2764算正规
只要不超数据手册就没事

6个I/O直接共阳驱数码管的公共段 WAVE E6000 PIC16C5X仿真头没事
8个I/O直接共阴驱数码管的公共段 W79E82J仿真头没事

网友E:
楼主应该把问题归结到拉登那里去~!

网友F:
共阳的话可能通过LED总电流过大,导致仿真器供电流过大,可适当给LED限流,比如加电阻

网友G:
乱JB讲话。

肯定是没加限流电阻。这样人太多了

网友H:
仿真的时候把限流电阻改为510欧姆以上,等调试好后改回去。

网友A:
I/O驱动数码管就不正规了,难到只有8031+373+2764算正规
只要不超数据手册就没事

6个I/O直接共阳驱数码管的公共段 WAVE E6000 PIC16C5X仿真头没事
8个I/O直接共阴驱数码管的公共段 W79E82J仿真头没事 ...
引用 网友D:

IO口驱动数码管没有什么不正规,但不加电阻就不正规了

网友H:
LZ是加了电阻的,150欧姆

网友I:
13# gx_huang 26MA一个IO口,多了你电流就大了,仿真就可能抗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