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该仿真器当作烧录器使用

楼主(2011-09-17):
我手头上有FET430 JTAG仿真器,目前先小批量200个. 想用这个仿真器代替烧录器来做批量试产. 请问如果将该仿真器当作烧录器使用. 在IAR下面下载速度很慢.

网友A:
这个用来批量生产,很影响效率!

网友B:
原来如此哦

网友C:
1# 聆风 200个确实没必要现在就去买烧写器。
可以用这个软件烧写: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网友D:
似乎有点不搭啊,毕竟仿真器不是专门用来烧录的,如果楼主还有后续产品,建议还是专门购置烧录器比较好。

网友E:
关心一个问题:用仿真器烧的程序很容易被别人读取吗?貌似仿真器不能烧融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