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没减法指令的单片机

楼主(2011-09-17):
大家有用到过吗?
如果没遇到,还不知道现在还有这种IC存活着,也不能仿真。。。总的来说是属于原始社会了。

松翰的,唉。。。这种IC老板也用,唉。。。估计只有几分钱吧。。。

网友A:
不知道LZ学过数电没有
减法  很容易 用加法 实现

楼主:
我只是很惊讶而已

认真看了一下,指令就只有inc   and   or   xor 了,用and应该可以写出来,但是。。。唉。。。

网友A:
简单的来说 就是
A-B
可以等价于
A+ (~B)   //~B是对B取反

楼主:
想了一下
4位MCU的话:

xor  a, #f
inc  a
xor a, #f
这样貌似可以实现了

网友B:
见过没有减法的,但没见过不能仿真的,即使用模拟方式,也是一种仿真。

网友C:
LZ用松翰那款MCU,我至今还没有碰到松翰那款MCU没有减法的

网友C:
哦,4BIT MCU,没有用过,你能实现就好

楼主:
SN56000系列的

计算操作就只有:inc   and  or   xor   没有加减乘除。。。最郁闷是没仿真了,模拟也没有。。。:L

网友D:
4楼: 简单的来说 就是
A-B
可以等价于
A+ (~B)   //~B是对B取反
*************************************************************

应该是加补码,按你的算法:0x01 - 0x01 = 0x01 + 0xfe = 0xff,显然是不对的。

补码 = ~原码 + 1。

网友E:
加补码就是了。没仿真问题不大,指令这么简单,打赌应用也简单,直接写就是了,不用仿真吧。

网友F:
这是款专用语音MCU,  用不着加减法,也没有加减法~~~ :lol

网友G:
减去常熟的话,可以直接写成:
a=b-c
=>
a=b+(256-c)

如果c是常熟,写为256-c,让编译器去弄就是了。

网友F:
减去常熟的话,可以直接写成:
a=b-c
=>
a=b+(256-c)

如果c是常熟,写为256-c,让编译器去弄就是了。
引用 网友G:

常熟 是啥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语音IC,你也知道嘛。用过的人,一般都会心里暗骂的,不单单是指令了,什么编程指导文档啊,看了会吐血的,只能参考demo code了,不过那个demo code啊,真不敢恭维,结构很混乱就不说了,命名等,看懂都要很长时间。再说那个烧录器吧,10次有2次成功算不错了。

以前也用过华邦的W584,尽管只有一个堆栈,但人家啥都不缺,而且仿真器编程器,语音质量等等,真不是可比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F:

就是语音IC,你也知道嘛。用过的人,一般都会心里暗骂的,不单单是指令了,什么编程指导文档啊,看了会吐血的,只能参考demo code了,不过那个demo code啊,真不敢恭维,结构很混乱就不说了,命名 ...
引用 楼主:

俺没用过,俺对松翰SN56000系列略为了解一点,价格低廉,性价比不错,  适合大陆市场,凑合着用吧~~~

网友H:
即使有减法指令的单片机,内部也没有“减法器”单元,哈哈哈

ALU包括加法器,减法也是用加法器实现的

网友I:
取反
加一
再去反

网友F:
给个 51模拟加减法器 程序供参考~~~

                   ORG   0
                   MOV   R7,#0A8H
                   MOV   R5,#05FH
                   LCALL ADD_UINT8
                   NOP
                   NOP
                   NOP
                   MOV   R7,#0A8H
                   MOV   R5,#0EFH
                   LCALL SUB_UINT8
                   NOP
                   NOP
                   NOP
                   SJMP $

ADD_UINT8:
                   MOV   R0,#8                   ;R7 + R5 --> R7
ADD_1:
                   MOV   A,R7
                   XRL   A,R5
                   XCH   A,R7
                   ANL   A,R5
                   CLR   C
                   RLC   A
                   MOV   R5,A
                   DJNZ  R0,ADD_1
                   RET

SUB_UINT8:
                   MOV   A,R5                   ;R7 - R5 --> R7
                   CPL   A
                   INC   A
                   MOV   R5,A
                   LCALL ADD_UINT8
                   RET

                   END

楼主:
ADD_UINT8:
                   MOV   R0,#8                   ;R7 + R5 --> R7
ADD_1:
                   MOV   A,R7
                   XRL   A,R5
                   XCH   A,R7
                   ANL   A,R5
                   CLR   C
                   RLC   A
                   MOV   R5,A
                   DJNZ  R0,ADD_1
                   RET

结果没赋给R7?

网友F:
ADD_UINT8:
                   MOV   R0,#8                   ;R7 + R5 --> R7
ADD_1:
                   MOV   A,R7
                   XRL   A,R5
                   XCH   A,R7     // ACC 值赋给R7 !
                   ANL   A,R5
                   CLR   C
                   RLC   A
                   MOV   R5,A
                   DJNZ  R0,ADD_1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