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纳闷

楼主(2011-09-17):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连拉个用L293控制直流电机的电路,电路检查没有问题,但是电动机就是不转,后来用电脑的USB代替了4*1.5V的电池组居然就转了,再换上电池组还是不行。
大侠们帮帮忙吧,小弟很是苦恼呀!
是不是usb的输出与干电池组不同呀?有什么不同呢?
等待赐教……

楼主:
总之就是用usb能正常转动,用电池组则不转动!
不知道各位遇见过这种问题没有!

网友A:
恐怕是电池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新买的,我如果直接将电池和电机连起来,电机也转动!

网友A:
4楼:
也许联接不好,电池弹簧接触不好……
万用表总有吧?光喊“小弟很是苦恼呀!”不如拿块万用表量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测过了,用电池组连上,电路上有5.8V的电压。
电路连接不会有问题,检查很多遍了!
usb输出的是脉冲电压吗?
是不是一个是脉冲的原因呀?
我用的是l293,8脚接usb正极转动,而8脚接电池组正极就不行。
8脚难道要接脉冲嘛???

网友B:
电池扔了吧
手机充电器剪了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