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走线紧贴边框行吗?

楼主(2011-09-17):
lyaout的板子太小,,走线太多,  请问走线可以紧贴边框吗?走线到边框必须是安全距离?边框的宽度一般设置多少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不妥,至少留1~3mm,否则V割时很有可能把线切掉

网友B:
不妥,至少留1~3mm,否则V割时很有可能把线切掉
引用 网友A:

不拼板,直接单板用铣刀也是可以的加工,但现在很少有人不拼板了吧。

另外太靠近边框,ESD一般很难过的了。

网友C:
工艺边有影响吗?

网友B:
工艺边有影响吗?
引用 网友C:

有,工艺边一般要做V割,分板时容易把线弄断

网友D:
不妥,至少留1~3mm,否则V割时很有可能把线切掉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很难留那么宽了。

网友A:
哈哈,这是书上要求,实际经常抠到只剩0.5mm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