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printf函数啊,在serial #1 查看输出啊

楼主(2011-09-17):
我想问一下啊,在我调试的时候如何使用printf函数啊,然后在serial #1 查看输出啊求高手指导一下啊!!

楼主:
顶一下,需要有人来回答啊

网友A(2011-10-26):
标准库函数printf的默认输出设备是显示器,要实现在串口或LCD输出,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调用的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也就是自己重新定义

网友B:
自己看标准 库吧. 移植过来可能 IAR 会报错, 不过不用担心 设置 一下 OPTION-GERNERAL OPTION-LIB.. 将normal 改为FULL  OK

网友C:
两种办法,一种使用微库,一种不使用:
//不使用microLib*/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1->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
/*使用microLib*/
/*http://www.61ic.com/MCU/ST/MCU/201104/32904.html*/

//重定义fputc函数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return ch;
}
int GetKey (void)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RXNE));

    return ((int)(USART1->DR & 0x1FF));
}
*/

网友D(2015-04-22):
#include<stdio.h>/*某个stdio.h*/

int main()/*主函数“整数”类型*/
{
        char buffer[50];/*“字符”类型的数组,下面共有50个元素。*/
        int n,a=5,b=3;/*三个变量都为“整数”类型,intn中间要有空格*/
        while(1)
        {
  //n=sprintf(buffer,"%d plus %d is %d",a,b,a+b);/*赋予数值*/
  printf("[%s]is a string %d chars long\n",buffer,n);/*“格式输出函数”*/

  return 0;/*“返回零”也就是程序正常退出*/
}

        while((USART1->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为什么我的程序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