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画bode图,它的截止频率点不对,引出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首先我有一个二阶低通滤波器(原理图如图1),求得他的传递函数,想知道他的-3db点对应的截止频率,于是我就用matlab的bode函数画出bode

图1

图,程序如下:
s=tf('s');
R1=1*10^3;
R2=1.8*10^3;
C1=0.22*(10^-6);
C2=0.1*(10^-6);
A=R1*R2*C1*C2;
B=C2*(R1+R2);
G=1/(A*(s^2)+(s*B)+1);
bode(G);
GRID;
bode图如下
可以看出截止频率大概是5000hz左右,我觉得不对,所以我把电路在multisim中仿真,然后用bode plotty得到他的bode图结果发现他的截止频率是1000左右,这是是为什么呢,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我的传递函数求错了,可是求了很多遍都是这样,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也许matlab有能够更准确的求出博得图的函数吧!求大侠指点!!

楼主:
唉!这么就了就没一个人回复。看来大家都不屑于跟我这样的新人讨论啊!!
原因我已经查到了:matlab的那个频率的单位是rad/s       而我以为是hz      他们之间有一个w=2*pi*f的关系,把他转换之后得到的截止频率基本跟mutisim得到的截止频率基本一致。   this is all!

网友A(2024-06-21):
大佬,13年后的后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