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款日本由MC33030驱动的H桥是如何控制过电流保护的?

楼主(2011-09-17):
请各位大侠参照附件图纸(由于截图并不清楚),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关这款H桥电路是如何进行过电流保护的,根据MC33030资料显示,其16端口是过电流保护的输入端,为什么并没有采用电容,而是采用了左下角的电路,这个小弟是有不解。请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准备这一个做一个有反馈的舵机方向设备。

网友A:
分析不出来,求大虾出面

网友B:
有点难度

网友B:
还没达到内个层次

楼主:
高手高手,指教吧

楼主:
谁来解释解释吧

网友C:
有点难度啊

楼主:
有难度的问题顶起来吧,期待高手

楼主:
高手啊,出来吧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下,期待高手早日能够予以解答

楼主(2011-10-24):
额,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