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求解?请高手不宁赐教

楼主(2011-09-17):
(无正文)

网友A:
二届低通滤波电路。。。R2 47k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电路倒过来看更清楚

网友B:
多重反馈型的低通滤波器,R2C2也是其中一部分啊,都是滤波的作用

网友:
如果没有C2 R2 低通很容易理解,还有C2的作用对于交流为负反馈,而一般的低通滤波对于交流为正反馈,如何解释?C2的作用?我认为如果C2是接在输出与同相端是低通是可以的,上图觉得可能是带通或带阻吧?还请高手指点~~~

楼主:
简单问题都懒得回答啊,有人来公式传递函数啥啥分析说明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该电路麦克风信号放大,多重反馈低通滤波大概看得出,就是搞不太明白,详细点比如传递函数怎么分析参数设置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阶滤波好像不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