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1-09-17):
TMS320F2812的手册上有一种叫做Low-Profile Quad Flatpacks (LQFPs) PGF (S-PQFP-G176)的封装,他和QFP封装有啥区别呀?还有就是手册上的单位是inche吗?小弟新人 呵呵

网友A:
LQFP是QFP的一种子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有什么不同那?

网友A:
人类包含:中国人,美国人等
QFP包含:LQFP,TQFP等

就是这样的关系。

网友B:
TMS320F2812 封装管脚信息一般两种单位形式的尺寸都标出来的,你找MM就可以了。
LQFP只是QFP的变异成超薄,就像TT都流行Low了。

网友C:
就是大小, 尺寸上面的区别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就是说LQFP和QFP管脚尺寸一样 就是薄厚有区别对吧?画PCB时可以通用 对吗?

网友B:
不可以通用的,封装需要根据你IC的datasheet或者实物尺寸画,不能薄厚,或者是datasheet中封装命名一致就认为两个IC的封装相同。

网友D:
只要引脚大小,间距等尺寸相同,且又不考虑器件高度的话,封装是可以互换的。
封装的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都按照其实际尺寸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现在看手册上是LQFP封装 但现在手里有一块2812 不知道是LQFP还是QFP的?我就是想问问如果我按照手册上画PCB的话 这块2812是不是能焊的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现在看手册上是LQFP封装 但现在手里有一块2812 不知道是LQFP还是QFP的?我就是想问问如果我按照手册上画PCB的话 这块2812是不是能焊的上

网友B:
你按datasheet的尺寸做封装就可以了,相同的封装命名未必尺寸相同,一切以实物还在datasheet为准。

楼主:
恩 谢啦
12# pa2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