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STM32开发板基于ucos2.86a ucGUI3.90的ENC28J60 uip1.0例程

楼主(2011-09-17):
/****************************************************************************
* Copyright (C), 2010 奋斗嵌入式工作室 www.ourstm.net
*
* 本例程在奋斗版STM32开发板V3上调试通过
* QQ: 9191274, 旺旺:sun68, Email: sun68@163.com
*
* 文件名: main.c
* 内容简述:
*  本例程移植uIP-1.0协议栈,演示开发板和PC间的TCP通信。自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应用层
* 通信协议。本例程实现的功能有:
*  (1)通过PC机控制板子上的LED;
*  (2)实现了一个简单的Web服务器。
*     奋斗版STM32开发板选用的网卡芯片ENC28J60,10M带宽。
*  本例程设置的缺省IP地址是 192.168.1.15,默认的TCP服务器监听端口是1200, WEB服务器监听端口80,
     UDP服务器监听端口2000。
*  开发板工作在TCP服务器模式。PC机工作在TCP客户端模式。
*   PC机上需要运行网络调试助手软件。
* 用户可以做如下测试:
* (1)ping 试验 (ICMP)
*  点击windows 开始-运行,执行cmd命令,然后在dos窗口输入 ping 192.168.1.15
*  应该看到如下结果: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Reply from 192.168.1.15: bytes=32 time<1ms TTL=128
*
* (2)PC机的TCP客户端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试验  (TCP服务器)
*  运行网络调试助手软件,端口选择1200,服务器IP地址选择192.168.1.15, 协议类型选择TCP客户端,
    点击连接按钮,在命令输入窗口输入控制LED的命令字符串,然后点击发送,开发板上对应的LED灯会发生
变化。
*  命令代码如下: (末尾无0x00和回车字符)
*  ledon 1     ----- 点亮LED1
*  ledoff 1    ----- 关闭LED1
*  ledon 2     ----- 点亮LED2
*  ledoff 2    ----- 关闭LED2
*  ledon 3     ----- 点亮LED3
*  ledoff 3    ----- 关闭LED3
*
    (3)WEB网页控制开发板上的LED试验  (WEB服务器)
   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192.168.1.15  可以看到基于uIP的Web测试页面
      在对话框输入1-3,点确定按钮,可以控制相应的LED点亮。
   网页保存在httpd-fsdata.c的data_index_html数组里, 是通过amo的编程小工具集合转换的,可以在奋斗论坛下载到。
(4)UDP服务器实验
   本地UDP端口默认是2000, 远端UDP可以直接连接本地端口,并进行通信
   命令代码如下: (末尾无0x00和回车字符)
   getname     ------返回板子的信息
*   ledon 1     ----- 点亮LED1
*   ledoff 1    ----- 关闭LED1
*   ledon 2     ----- 点亮LED2
*   ledoff 2    ----- 关闭LED2
*   ledon 3     ----- 点亮LED3
*   ledoff 3    ----- 关闭LED3
*
* 文件历史: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0.2    2011-08-24 sun68  创建该文件
*
*/

奋斗STM32开发板uIP1.0

网友A:
听说uc2.86有BUG呀,孙工怎么处理的

楼主:
论坛附件有限制,ucgui例程传不上去。只能传上去裸跑的uip1.0 例程 附带例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发现有什么BUG啊

楼主:
奋斗STM32 开发板配套书《嵌入式应用开发典型实例——STM32系列与μC/OS-II篇》将在2012春节前后出版发行

以下为暂定目录,实际会增加一章讲述ucgui的移植过程以及4.3寸屏或者7寸屏的应用讲解。

《嵌入式应用开发典型实例——STM32系列与μC/OS-II篇》
目录
第1章 STM32处理器与实验平台概述
1.1  STM32处理器
1.2  STM32实验平台
1.2.1 奋斗STM32  MINI开发平台
1.2.2  奋斗STM32  V3开发平台
1.2.3  奋斗STM32  Tiny开发平台

第2章 嵌入式系统μC/OS-II与图形系统μCGUI
2.1  μC/OS-II嵌入式系统
2.1.1 μC/OS-II系统概述
2.1.2 μC/OS-II系统移植
2.1.3 μC/OS-II实例
2.2  嵌入式图形系统μCGUI
2.2.1 μCGUI简述
2.2.2 μCGUI图形系统移植
2.3  应用实例演示
2.4  实例总结

第3章 实时电子时钟系统设计实例
3.1  RTC简述
3.2  RTC系统硬件结构
3.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3.4  实例总结

第4章 串行Flash存储器应用实例
4.1 串行Flash存储器概述
4.1.1 SST25VF016B功能简介
4.1.2 SST25VF016B应用介绍
4.1.3 SST25VF016B编程模式
4.2 硬件电路原理设计
4.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4.3.1  主程序
4.3.2  FATFS文件系统
4.4  实例总结

第5章 GPIO接口应用实例
5.1  GPIO应用概述
5.2  硬件原理
5.3  μC/OS-II系统软件
5.4  实例总结

第6章 ADC转换应用实例
6.1  ADC应用概述
6.2  硬件电路原理
6.3  μC/OS-II系统下ADC软件设计
6.4  实例总结

第7章 LCD与触摸屏系统设计实例
7.1  LCD显示原理简述
7.2  触摸屏驱动原理简述
7.3 系统硬件设计
7.4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7.4.1  触摸屏驱动
7.4.2  μCGUI下PWM背光亮度调整
7.4.3  LCD显示
7.5  实例总结

第8章 SDIO接口应用实例:SD卡与MP3播放器设计
8.1  SDIO应用概述
8.2  硬件电路设计
7.2.1  VS1003芯片概述
7.2.2  硬件电路原理图
8.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7.3.1  SD卡文件系统
7.3.2  MP3播放器系统
8.4  实例总结

第9章 I2C接口应用实例:FM收音机设计
9.1  I2C接口概述
9.2  硬件电路原理
9.2.1  TEA5767M芯片概述
9.2.2  硬件电路原理
9.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9.4  实例总结

第10章 CAN总线应用实例
10.1  CAN总线概述
10.2  硬件电路设计
10.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10.4  实例总结

第11章  以太网应用实例
11.1  以太网概述
11.2  硬件电路设计
11.2.1  以太网模块ENC28J60概述
11.2.2  硬件电路原理图
11.3  软件设计
11.4  实例总结

第12章 NRF24L01无线数据收发实例
12.1  NRF24L01概述
12.2  硬件电路设计
12.2.1  NRF24L01主机硬件设计
12.2.2  NRF24L01从机硬件设计
12.3  无线数据互传软件设计
12.4  实例总结

第13章 Zigbee无线模块应用实例
13.1  Zigbee应用概述
13.2  Zigbee硬件模块电路设计
13.3  Zigbee软件设计
13.4  实例总结

第14章 综合实例:GPS系统设计
14.1  GPS系统应用概述
14.2  硬件电路结构
14.3  GPS星图 μCGUI图形系统软件设计
14.4  实例总结

第15章 综合实例:智能小车驱动设计
15.1  智能小车应用系统概述
15.2  硬件系统电路设计
15.3  μC/OS-II系统软件设计
15.3.1 慢速直行
15.3.2 快速直行
15.3.3 转弯
15.3.4  倒行
15.3.5  综合应用
15.4  实例总结

第16章 综合实例: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系统设计
16.1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应用概述
16.2  硬件电路设计
16.3  软件系统设计
16.4  实例总结

网友B:
这书貌似不错啊

网友C(2012-06-29):
I want to zhege

网友D(2013-05-21):
很好的一些例程

网友E:
很不错的一些例程

网友F:
好资料   顶一个   不错哦   谢谢楼主的共享资料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