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最大消耗功率是什么意思?

楼主:
在设计主板供电电源的时候,发现了关于芯片的一个问题,向LVDS输出芯片和DVI输出芯片TFP410,他们的芯片手册上看到一个参数Maximum Package Power Dissipation Capacity,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芯片最大功耗吗?也不像啊。是该封装能承受的最大功率,也不像。

网友A(2011-09-17):
手册上一般都有这个参数,在计算散热时的温升需要用这些参数

楼主:
具体是什么意思那?

网友B:
Maximum Package Power Dissipation Capacity

封装最大功率耗散能力 直译的话

手册上写的可以理解为 在25°C环境温度下 芯片最大能承受2.8W功率(P=U*I)

楼主:
芯片最大能承受2.8W还是芯片最大消耗2.8W呢?

楼主:
我在芯片手册上夜没看到芯片最大的工作电流,和工作功率之类的,在布板的时候也不好选择线宽和电源芯片啊。

网友C:
这叫作耗散功率而非消耗功率,芯片手册上肯定有最大输出功率或电流等参数,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