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裸机驱动24bpp TFT 最简单的画点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1-09-17):
16bpp是这样写的:
unsigned short ( * 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LCD_Width];//定义显存指针short型 16bit
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 = (unsigned short(*)[LCD_Width])LCD_BUF0;//把LCD_BUF0(硬件上SDRAM的地址赋值给显存)
接下来是画点,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y][x] = color ;

=======================================================================
那么24bpp我这样写,显示出来是花屏。

unsigned int ( * 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LCD_Width];//定义显存指针short型 24bit
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 = (unsigned int(*)[LCD_Width])LCD_BUF0;//把LCD_BUF0(硬件上SDRAM的地址赋值给显存)
接下来是画点,frameBuffer16BitTft240320[y][x] = color ;

网友A:
一个像素的显存要定义成32位的,实际只用24位,高8位不用。

楼主:
我用的AT ARM9,  9261;
不像2410那样DMA传输时,有高字节或低字节无效选择。
有兄弟搞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