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4FL54BD鼠标程序

楼主(2011-09-17):
MG84FL54BD这个MCU自带的是Keybord+Mouse,修改起来挺麻烦的,如果哪位有MG84FL54BD鼠标程序(只要鼠标就可以了)请上传一份,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把官方的keyboard例子,里边键盘的描述符改成mouse的,报告在改下就OK 了

网友B:
要等megawin的工程师或是代理商来帮你改,那你还是不要用了,改用其它MCU吧!实列代码全。这个84fl54bd我懒得说。
你要改成mouse可以设备描述符中将“BInterfaceProtocol”中改成0x02,
还有就是报告描述符改成mouse的,从KeyBoard中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你先试试!再来问吧!我记不得了,应该就这样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太严重了吧

网友D:
看帖回帖,这个不懂啊。。。

楼主:
试过了的确可以枚举成鼠标,但是有很多KEYBOARD的代码在里面,全部删除后又不能用????
还有在我自已板上不能烧入,提示DFU_resre_to ISP失败,我是按megawin的原理图来的,RESET拉高后点Upgrade

网友E:
求助下FAE,应该不是啥大难题

网友A:
说实话,这程序,我没测过~~:lol,有空我再试试,楼主先看看会不会烧板,:$

网友F:
谢谢楼上,太好了

网友G:
楼上用了吗?

楼主:
请问8楼 David_ming 我看了你的source.rar文件,但是你里面有个“.lib”的文件,能否上传没有生成.lib的原文件来参考下

网友H:
楼主要求还不小;P

网友I:
楼主要求还不小;P
引用 网友H: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