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学习体会第三贴——GPIO中断应用之 理解回调函数

楼主(2011-09-17):
GPIO中断应用之理解回调函数

今天看神龙的GPIO中断讲课笔记。感觉神龙讲的很详细,很细致,非常实用。但对于我等只玩过单片机,没有接触过嵌入式的菜鸟,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先弄明白,那就是神龙多次提及的回调。由于单片机编程中一般很少使用回调,所以,如果没有接触过嵌入式编程,C语言一般还是比较薄弱的。
下面我分享下我的学习过程,希望对C语言基础比较薄弱的童鞋有所帮助。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点.

阅读前最好是先看神龙的GPIO中断的讲课笔记,然后带着问题来读。

1.函数指针

static void (*_pfGPABCallback)(uint32_tu32GPAStatus, uint32_t u32GPBStatus);
static void (*_pfGPCDECallback)(uint32_tu32GPCStatus, uint32_t u32GPDStatus, uint32_t u32GPEStatus);
static void (*_pfEINT0Callback)(void);
static void (*_pfEINT1Callback)(void);

这里是定义了四个指针变量,以第一个为例,_pfGPABCallback 是一个指针变量,他指向一个函数,该函数返回值为 void型,且该函数是模块内部函数,该函数有两个uint32_t型参数

2.函数指针的使用举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char * fun(char *p1,char *p2)

{

inti = 0;

i = strcmp(p1,p2);

if(0 ==i)

{

returnp1;

}

{

returnp2;

}

}

void main(void)

{

char* (*pf)(char *p1,char*p2);

pf = &fun;

(*pf)("ab","bb");

pf("cc","dd");

}

上面main函数中第3行和第4行使用了两种不同 调用方式。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使用第一种调用方式,但是很多编译器都支持第二种调用方式。
VC2008中可以看到 pf *pf 的值是一样的,但类型不同:

名称

类型

pf
0x004111c7 _fun
char* (char *, char *)*

*pf
0x004111c7_fun
char * (char *, char *)
而我们在M0的例程中见到的就是第二种调用方式,即:

if ( _pfGPABCallback )

_pfGPABCallback(u32GPAStatus, u32GPBStatus);

如果指针变量 _pfGPABCallback不为空,则调用该变量所指向的含水量。

3.指针变量在哪里被赋值了

2中的例子中我们见到了这条语句:
pf= &fun;
那么在M0的中断例子中这条语句在哪里呢?

DrvGPIO_SetIntCallback(GPABCallback,GPCDECallback);
该函数的定义如下:

voidDrvGPIO_SetIntCallback(GPIO_GPAB_CALLBACK pfGPABCallback, GPIO_GPCDE_CALLBACKpfGPCDECallback)

{

_pfGPABCallback
= (void (*)(uint32_t,uint32_t))pfGPABCallback;

_pfGPCDECallback= (void (*)(uint32_t, uint32_t, uint32_t))pfGPCDECallback;

}

另外:

typedefvoid (*GPIO_GPAB_CALLBACK)(uint32_t u32GPAStatus, uint32_t u32GPBStatus);

所以可以看出:

DrvGPIO_SetIntCallback(GPABCallback,GPCDECallback);

这条调用语句是把两个函数指针(函数地址)传入了该函数,该函数再把这两个指针赋值给变量pfGPABCallback pfGPCDECallback

这个过程大体上明白了吧。呵呵。

网友A:
学习就是总结和消化吸收的过程。

楼主:
恩,遇到一个问题,搞懂一个问题。我相信慢慢会有提高。

楼主:
呵呵。谢谢,争取下次写得更好。

网友B:
没看懂,能否给 神龙的GPIO中断的讲课笔记的连接,我找不到

网友C(2012-12-17):
谢谢,讲的很仔细

网友D(2016-01-25):
太菜了,很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D:
自己以前只学过51单片机,基础太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