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丝射线控制电路 求助

楼主(2011-09-17):
我这有个射线的灯丝控制电路,主体电路我能看懂,但又俩出不明白,
一时中间的那一块那个运放连接俩个地 ,是什么作用,有人给我说是实现恒流控制,调整稳压块得基准电压的
2  还有那个接地的电压跟随器是怎么实现 ,电流显示的

楼主:
问题补充   1号线是给稳压块提供 5V的直流电压  最上面的是比较器实现的过压保护
我的主要疑问是  三端稳压电源下面的部分

楼主:
没人顶?  高手都出来吧

网友A:
1脚是地,4脚是负的工作电源,把4脚接地为单电源工作。
这块应该是带自锁及迟滞的过压比较电路。
电流显示的电压跟随器看不懂,从哪里输入信号的?

楼主(2011-10-28):
原理搞懂了  是利用俩个地电压来测,射线管的电子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