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许一下这个89c52的I2C模拟的问题嘛

楼主(2011-09-17):
请问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有错误啊,这个是关于I2C总线的一个程序,我的本意是发光二级管依次像流水灯一样亮个等,最后第五个灯保持亮,但是这个程序只有第一个灯一直亮,其他都没有反应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1^5;
sbit sda=P3^6;
void reply()
{
uchar i,j;
for(i=200;i>0;i--)
for(j=200;j>0;j--);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nit()
{
sda=1;
scl=1;
}
void star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scl=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scl=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 temp;
temp=byte;
for(i=1;i<9;i++)
{
scl=0;
delay();
temp=(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z=0;
sda=1;
delay();
scl=0;
delay();
for(i=1;i<9;i++)
{

scl=1;
delay();
z=(z|sda);
z=(z<<1);
scl=0;
delay();
}
return(z);
}
void ack()
{
uchar j=0;
sda=1;
delay();
scl=0;
delay();
scl=1;
delay();
while((sda==1)&&(j<255))
j++;

}
void main()
{
uchar y,x=0,add0=0xa0,add1=0xa1;
init();
start();
write_byte(add0);
ack();
write_byte(0);
ack();
while(x<250)
{
write_byte(0);
ack();
x++;
}
stop();
delay();

start();
delay();
  x=0;
write_byte(add0);
ack();
write_byte(0);
ack();
write_byte(add1);
ack();
while(x<250)
{
P0=read_byte();
ack();
x++;
}
stop();
reply();
reply();
reply();
reply();
reply();

start();
  x=0;
write_byte(add0);
ack();
write_byte(0) ;
ack();
y=0xfe;
while(x<5)
{

write_byte(y);
ack();
x++;
y=_crol_(y,1);
}
stop();
delay();

start();
delay() ;
x=0;
write_byte(add0);
ack();
write_byte(0);
ack();
write_byte(add1);
ack();

while(x<5)
{
P0=read_byte();
reply();
x++;
}
stop();
while(1);
}

网友A:
楼主啊,模拟I2C和5个LED之间是啥关系啊?我咋看不懂呢?

网友B:
没看懂 5个LED有啥关系?
最后的
while(1);
确实没有其他操作了,你LED在哪里操作啊??

楼主:
3# NE5532 我传一份电路图你应该就懂了吧

楼主:
4# liang7143 我传一份电路图你应该就懂了吧

楼主:
3# NE5532 我传一份电路图你应该就懂了吧[local]1[/local]

网友A:
报告楼主,偶看了图了,还是不懂!

网友C:
你读出I2C数据时序有错

网友C: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