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麦克风】语音输入电路

楼主:
电路如下图所示:

这个貌似差分电路,MIC拾取器的负端与DGND连接。但是到语音处理IC的正、负端信号为什么是这样取的呢?原理是什么?图中电容C31的作用是什么?
多谢!

网友A(2011-09-17):
这个电路有点别扭,可以这么理解,下端输出的是全话音信号,上端输出的是高音信号

楼主:
这个是蓝牙麦克风的电路,前面是麦克风输入,然后到蓝牙芯片处理,输出一对差分音频信号。

网友B:
建议可以用1KHz的信号仿真看看

楼主:
maychang大侠来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