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最大功耗的大小

楼主(2011-09-17):
(无正文)

网友A:
re LZ:

表中的 Total Device Dissipation 便是,其给出了两个情况下的数据(下面注明了相关条件)。

网友B:
环境温度25度下,如果装在FR-5板上(1*0.75*0.062英寸大小)为225mW。环境温度高于25度,每高一度减少1.8mW。

如果安装在0.4*0.3*0.024英寸大小的铝散热片上,则为300mV,高于25度时每度减少2.4mW。

楼主:
嗯,记下了,谢谢楼上两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