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18 提示结尾问题

楼主(2011-09-17):
pic, AD, ISO, vi, adv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8 MCU Family  V9.66
Copyright (C) 1984-2011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Mon, 07 Nov 2011
Advisory[1233] Employing 18F452 errata work-arounds:
Advisory[1234]  * Address 4000h boundary
Advisory[1234]  * Faulty table reads at -40 degrees C
Advisory[1234]  * GOTO instruction at reset vector must be preceded by NOP
Advisory[1234]  * Peripherals can misbehave if BSR = 15
Advisory[1234]  * DAW instruction may improperly clear CARRY bit
Advisory[1234]  * Specifically disable interrupt sources during tblwt instruction
Advisory[1234]  * Writes to flash must target opposite side of 4000h boundary
Error   [300] ; . unexpected end of file

楼主:
不知道如何处理了,请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Error   [300] ; . unexpected end of file

你在该文件的第300行,出现了一个非法符号‘;.’,请把分号后面的小点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