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这两个晶闸管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这是一个整理电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个晶闸管
这是书上的说明:3ZK是一个断路器,TD是一个交流接收器的常开触点,闭合后电路就工作
以我的理解,那两个晶闸管没有触发信号,怎么会导通

楼主(2011-09-17):
纠正:是整流电路,不是整理电路,打错了

网友A:
两支晶闸管相当于一个开关。TD闭合时两晶闸管阴极之间只需要很小的电压即可令一支晶闸管被触发(具体是哪支根据两阴极之间电压方向)。TD断开时,两晶闸管阴极之间总为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