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助!小弟先拜谢了

楼主(2011-09-17):
设计一个交流电压放大器
要求1电源电压12V
      2负载电阻2K欧
      3最大输出不失真电压幅度不小于3V
      4电压放大倍数不小于200
      5频率特性范围不小于1000hz-20Khz
      6输入电阻不小于5K欧
只能用9012三极管,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怎么设计。。。

网友A:
感觉至少得2级放大.....一般阻容耦合的共设放大就行注意调节好各个Q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