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9针屏蔽地线是否需要加??

楼主(2011-09-17):
485通讯9针屏蔽地线是否需要加,如图:网上说法不一,,有的要加,有的不加,,还有AB,分别连接9针哪个针口      求解?

网友A:
不接,或者只接一头,不然两个地电位差过大的话会烧东西的,其实只要保证485芯片输入端差分电路不饱和不用接地线的。

网友B:
最好加上,如果地电位相差过大可串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有关485的应用资料我在本站下载频道中上传了不少,感兴趣的话不妨去下载了来看看,用485做关键词搜索即可,文件发布人为chunyang的。

网友C:
2楼是对的。
如果两端均浮地,建议不加。
如果接真实大地的话,只能在一点接,其他都要浮地。

网友B:
机械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