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IRF7240参数和此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9-17):
这里有两个问题:
1.这两张图片不是很懂,感觉有点矛盾,第一张图里是ID=-10.5,VGS=-10V的时候温度和开启电阻的关系,这里的内阻在25度的时候有1左右
但是在第二张图里ID=-10.5,VGS=-10V,电阻只有0.01Ω左右
感觉对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呢?
2.还想请教下P-MOS管IRF7240这种芯片应用在驱动电磁阀上的电路图,电磁阀是+24V的,电磁阀内阻大概10Ω左右。
我是这么设计的,不知道可行么,其中K1表示电磁阀。

谢谢了

网友A:
1、那不是1.0欧,是相对于25度时的Rds,例如105度时的Rds为25度时的1.25倍。
2、R2存在,Q2无法关断。

网友B:
VGS=24*2/1.5-24=-8v>-10----不在截止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成图上的电阻接法,可以正常工作么?还有就是电磁阀内阻10Ω左右,24V电压,电流大概2.5A,会不会芯片功率太大,芯片发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