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进入休眠之后如何减小静态电流

楼主(2011-09-17):
用的是EM78P153,现在的测试结果超过了50uA,要求是5uA一下。在休眠模式下要怎么设置呢?
;===============================================
;休眠子程序
;===============================================
sleep:
    MOV    A, @00000000B
    IOW    IOCC
    MOV    A, @11111111B
    IOW    IOCB
    MOV    A, @00000000B
    MOV    PORT6, A          ;P6口赋初值
    MOV    PORT5, A
    ;---------------------
    mov    a,@0b00000010
    contw                        ;tcc分配预分频器
    clr    tcc                   ;清tcc和预分频器
    mov    a,@0b00001110
    contw                        ;wdt分配预分频器
    wdtc                         ;清wdt和预分频器
    clra
    iow    ioce                  ;关闭wdt
    mov    port6,port6           ;读取Port6
    mov    a,@0b00000010         ;使能Port6输入中断
    iow    iocf
    disi
    nop
    slep                         ;系统挂起,当P6口输入变化时,程序被唤醒并从slep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开始执行
    WDTC
    MOV    A,@00000000B
    IOW    IOCF
    ;------------------------
    nop
    clra
iow    ioce              ;关闭看门狗
    JMP    KeyWake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1.把没用到的I/O设为输出状态,并且设为低电平.
2.处于sleep状态下的不用检测的I/O设为输出状态,并且设为低电平.
3.处于sleep状态下,把一些IC的电源关闭,wake后再打开.
这样功耗就降下很多,我搞的产品在sleep状态下的功耗一般最大15uA,最小的才几uA.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白天上班了试试看,有问题再反馈呀,先谢过了:handshake

网友B:
因为LZ没有将IOCD寄存器的内容显示出来,所以可能是由于你的Port6中的某个pin有上拉,但你输出了低。

网友C(2013-06-19):
本人刚接触义隆单片机,也希望得到高人指点哈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可以处理到低于5U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可以处理到低于5UA的

举例说明

网友C:
这个静电流我现在的是0.1UA.用FLUKE测试的。

网友E:
强烈建议3楼,,继续普科,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