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后资源利用率的问题。

楼主(2011-09-17):
我用的是Xc3s400芯片。一个slice中只有两个4-LUT吧。可是我对一个调用IP核生成的128X16的FIFO综合后,显示的资源利用情况如下图。4-LUT的个数远远大于slice的两倍。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这里的slice是指完全利用上的那类吧,slice除了2个LUT,还有2个FF,完全利用是指slice里面的这4个东西全用上了。但实际综合的时候,有些slice里面可能只用了其中的一个LUT,没有完全利用。而且有综合选项可以控制是否需要尽量把LUT和FF pack到slice里面。

所以这里的LUT和FF数量是最真实准确的,有些slice可能没有完全利用,所以就没有统计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