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N构成的信号发生器波形不稳。。

楼主(2011-09-17):
做了一个由LM324构成的信号发生器,发出两个信号,一个是280HZ占空5-10%的方波,另一个是2-50HZ可调占空5-90%可调的方波信号, 可做出来后波形方不方三角不角的。。怎么回事呢

楼主:
不知道是我图不对还是怎么着。。。如果不对的话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用单电源,两支10k电阻分压,分压点必须对地是很低的阻抗才行。
此点接个较大的电容到地。

楼主:
加了100UF电容没任何改变

网友A:
把波形贴出来吧。

网友B:
示波器交流耦合

楼主:
波形变成这样了。。。

网友C:
电源上退偶滤波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退偶滤波???我用的是16V电瓶供电,充满电是18V加了个7815直接供电的。。。难道问题出在这里???
退偶滤波要怎么加??

网友D:
你干脆后面加施密特触发器吧,其实那个边沿挺难整的,我用555搭的震荡仔细看起来都没有那么理想,并且不同厂家的芯片也感觉会有差异,如果你非要好看的方波,就加个施密特触发器。我觉得你那个出来的波形也可以满足某些应用了,要求不严的话那个算正常,要求高的话,就加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D:
你这个不能叫波形不稳,严格来说是波形不好看,其实波形还是很稳的

网友E:
你出这个信号已经很好了,如果能用就行了~

网友B:
我在8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楼猪用的是交流耦合才会是这样的波形。
LM324的带宽增益积是1MHz,Slew Rate是1V/us,280HZ占空比10%的方波可以很轻松做到完美,这个电路用LM324频率要到几十kHz才会出现类似9楼的畸变。

所以不是电路结构的问题,也不是芯片的问题,完全是楼猪使用了不正确的测试方法才得到的错误结论。

网友F:
后级要接成施密特比较器形式。

网友B:
后级要接成施密特比较器形式。
引用 网友F:

缓变的信号才需要接成hysteresis comparator(小童鞋,教你学个新名词),他这个前级已经输出方波了。

网友A:
鲁班门前弄大斧

网友F:
正反馈同时也是加速,比开环好的多。

网友G:
呵呵~~~

二姨家人才倍出啊~~~

什么时候春哥成了小童鞋,连高中都没毕业,真是越活越年青啊~~~

德高望众的HWM老师,成了连个“欧姆定律”都不会的教兽~~~

看来老爷子的本领最大,与世无争,专心培养宝贝儿子玩小车车~~~  :P

网友D:
不要搞攻击,不好!没看出来谁是马屁精。

网友H:
不是攻击,俺们要实事求是。

网友G:
欢迎大蚂蚁归来~~~

网友G:
这下菜农大叔心定了~~~ :P

网友H:
欢迎大蚂蚁归来~~~
引用 网友G:

在那里???

都是他惹的祸!!!

网友I:
电容104的另一端应该接到地吧?

网友G:
在那里???

都是他惹的祸!!!
引用 网友H:

在俺26楼 楼上~~~ :P

网友H:
在俺26楼 楼上~~~ :P
引用 网友G:

多谢123JJ帮俺抬轿,俺正愁怎么让别人知道俺还不时的回来玩玩。

虽然同样是穿马甲,但俺的马甲也只是搞技术

要不是看到你在贴子里把春哥,老爷子,高中生等一串词连起来,还有那个签名,俺还不太好说你就是马屁精X衣衣

俺这人心直口快,说你马屁精,恶心,都是随口而出,俺这人不善于恭维别人的

老子有没有把欧姆定律弄懂,坛子里有资格说的人不多,白马不是马的说法,老子不同意。

网友H:
在那里???

都是他惹的祸!!!
引用 网友H:

此话怎讲?俺惹个锤子?

坛子里比俺大的,现在俺只尊敬chunyang, maychang, 其它的离俺远点,道不同不相为谋!!!

网友G:
其他人懂不懂欧姆定律与俺无关,俺只知道,最早期的欧姆定律只描述简单的电压电流电阻之间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后人延伸扩展欧姆定律的定义,将其从实数级扩展到复数级,这些后人不是一般的人,都是世界知名顶级科学家,其重新定义欧姆定律并且得到世界公认。
HWM老师根本没资格延伸扩展欧姆定律的定义,哪怕将HWM老师抬桥子,抬到中国顶级物理学家,同样也没资格延伸扩展欧姆定律的定义,因为任何新的对欧姆定律定义的延伸和扩展,都需要取得国际上的公认,就算HWM老师是中国顶级物理学家,也没这个资格,最多将公式变形延深应用。
因此,HWM老师除了照本宣读国际公认的欧姆定律之外,根本没能力发明发现任何新的欧姆定律。

网友A:
唉!
何必呢?

网友H:
其他人懂不懂欧姆定律与俺无关,俺只知道,最早期的欧姆定律只描述简单的电压电流电阻之间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后人延伸扩展欧姆定律的定义,将其从实数级扩展到复数级,这些后人不是一般的人,都是世界知名顶级 ...
引用 网友G:

123JJ, 请你在扯之前,先去看一下原贴,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39025&highlight=%2Bpjy

我在7楼说:

当然可以, 如分析一阶RC零输入响应:
可由欧姆定律得:U=IR+Q/C,最后得到I=dq/dt=(U/R)e^-(t/RC)
引用 网友J:

是回答2楼,大家都是多少念过书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把Q/C怎么来的一起写出来,然后就有人跟在屁股后面东扯西扯
咱们都没有本事延申,那就看真正的大师延申就好了,那些延申在很多书上都有,但不能因为谁在小圈子里是“大师”就要把周围的人全踩下去,什么道理?最看不起那种人了。

网友H:
123JJ你给人抬轿子也好,舔屁股也好,是你的爱好,请不要因为我讽刺你拍我的马屁以后,一找到机会就含沙射影的拿我来扯,OK!你要认为我说话重了,你可以向站方投诉

网友H:
你为什么要改掉昨天你发的3处贴子?不就是心里有鬼嘛

网友H:
一年来,你的那个马甲不是俺从字里行间纠出来的?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对拍马吹溜十分反感(+敏感),视而不见不是我所能,不吐不快!

网友K:
长期使用马甲总要暴露的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H:
晕,俺就不用马甲!
俺是农民俺怕谁?

网友G:
支持菜农,俺是农民俺怕谁

网友G:
心里没鬼,只是不想引起战争,  既然有人喜欢,就再复原吧~~~

网友L:
这不跑题了吗,难怪波形不稳呢。

作为菜鸟,除了渴望超越,想啥都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