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模电问题(菜鸟级)

楼主(2011-09-17):
请教大家一个模电问题,如图所示的互动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图中的基极没有直流静态趋动,怎么实现放大呀?不是说基极要正偏吗?Ui是交流信号源,难道能提供基极正偏电压吗?
谢谢

网友A:
没有直流偏置,其输出将产生所谓“交越失真”。
输入Ui当然可以提供基极正偏电压,但输入信号幅度很小时(小于PN结导通电压)不行。

网友B:
楼主,你看的是西安交大的赵进全老师的视频吧,呵呵我也在看,很给力,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的QQ981312567,有时间我们交流一下啊!!!

网友C:
怎么就30集

网友D:
看书(最好是纸质的)比看视频好

网友E:
分析本电路时,认为三极管是理想的,正电压上通,负下通

楼主:
没有直流偏置,其输出将产生所谓“交越失真”。
输入Ui当然可以提供基极正偏电压,但输入信号幅度很小时(小于PN结导通电压)不行。
引用 网友A:

你好!Maychang, 晶体管放大的外部条件是发射结正向偏置且集电结反向偏置, 应该说这里的电压都是直流分量提供的,那怎么上图的交流信号源ui也能提供发射结正向偏置电压吗?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F:
信号源凭什么不能提供偏置电压呢?

楼主:
信号源凭什么不能提供偏置电压呢?
引用 网友F:

你好!NE5532,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在基本共射放大电路中为什么要加直流电源VBB,如图所示!谢!

网友A:
9楼:
此图与首帖图是两回事。此图是单端工作,三极管要放大完整的波形,所以必须将工作点设置在输出范围的大致中间位置。首帖图使用两支互补的管子,每支各放大波形的正半周或负半周,所以工作点设置在输出范围的“起点”处,这个“起点”很接近无偏置,某些电路为电路简单干脆就不加偏置(尤其是信号源为近似电流源时)。

网友F:
10楼正解,再给楼主补充一下,9L的放大器多在小信号的前级,互补输出是功放级,功放的放大对象主要是电流,就是说前级送来的驱动信号电压幅度已经足够高了,牺牲这点BE压降没啥关系,前级就不行了,信号本来就小。

网友G:
双电源供电互补推挽射级输出静态时Io=0,Uo=0;输入为大信号,不用静态偏置,大信号自己就可以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H:
楼主上眼,这样画就好理解了吧。

网友I: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J:
19楼是应用图,楼主你发的是分析图,你的那个图有失真,当然在分析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交越失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其实我的第一个图在实际应用中是不存在的. 19楼的才是应用图,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基极最终还是要直流驱动的,不是交流信号!大家支持这种说法吗?

网友K:
这是一种纯乙类应用的共集电极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形式。当输入信号ui=0时, T1和T2管的射极电流为0。当输入信号ui>0时, T1管向负载提供电流;当输入信号ui<0时,T2管吸收负载电流。理想情况下,静态功耗为0。实际应用中,考虑到两个输出管非电学对称性的影响、避免小信号交越失真,这种输出电路往往需要设计为甲乙类工作状态。即输入信号为0时,虽然负载电流为0,但输出管电流不为0,输出级静态功耗不为零。以增加功耗为代价,减小非理想因素的影响。

网友L: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M:
这是一种纯乙类应用的共集电极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形式。当输入信号ui=0时, T1和T2管的射极电流为0。当输入信号ui>0时, T1管向负载提供电流;当输入信号ui ...
引用 网友K:

有应用图?

网友N:
这个是用正负电源的电路,输入是0v的时候也有偏置吧。

网友A:
30楼:
首帖图输入为零时没有偏置。

网友O:
书上说的是在小信号输入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信号足以使管子导通,就不要偏置了

网友P(2013-02-22):
引用 网友E:
分析本电路时,认为三极管是理想的,正电压上通,负下通

何为理想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F:
10楼正解,再给楼主补充一下,9L的放大器多在小信号的前级,互补输出是功放级,功放的放大对象主要是电流, ...

说的好

网友Q:
:),版主回答的好啊。

网友R:
自己也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S:
上面回答的蛮好。我就不补充了。。

网友T:
Ui应该是有直流偏置的,毋庸置疑,否则不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