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个电路设计上的小问题,望各位工程师指教

楼主(2011-09-17):
本人公司有一款打印机主板,设计过程中有一个小难题,在输出排线端口有个24V和CUP的一个5V信号电平处于相邻,导致插拔排线容易引起搭线烧坏CUP,而事实在其中信号输出接了个74LS14,从而避免直接烧了CPU,但是74LS14烧坏率比较高,故有在加了一个100R的电阻,有情况在烧到74LS14前电阻发热而脱落,可以避免烧到74LS14,但是此信号通路为有返回信号,故不能采用二极管,希望在不花费不计较大的成本方面在此通路上加一个器件,或通路做不大改变可以避免烧到74LS14。望各位工程师帮忙想个办法,一定要节省成本,先谢谢了。

网友A:
在24V和5V信号之间加几个空脚隔开不就行了?只要隔开的间隙超过排线导电部分的1/2长度就OK了。

楼主:
外接排线几乎固定,没办法做手脚,只能在电路上加个什么器件什么的或者稍微改下线路,排线口动不了,还是谢谢了

网友B:
74LS14改为分离元件,比如三极管,加10mA以下的恒流限制。
最简单的是把100欧姆改为PTC热敏电阻,温度一高阻值变大,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现在居然还用LS器件,应改用HC器件,防护方面可串入一个自恢复保险,同时在HC14与之相连的管脚上对地并一个5.xV的TVS或者对电源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做钳位,钳位方法更好,但要求电源对突发浪涌的吸收能力要足够。

楼主:
楼上的貌似很牛,但是我不太明白呀,大侠给图给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