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板子了,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9-17):
像这样的小器件,如开关、数码管,不知道哪里能查到使用资料呀

网友A:
万用表量下

网友B:
这些东东你手上的一般都是山寨货,不大可能是啥品牌的。要找资料可以到Omron之类去找,不过只能拿来参考,而且各家的型号命名也不一样。

网友C:
開關,繼電器,數碼管之類的這些用萬用表貌似都可以搞定的吧

网友D: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或者找个二极管接个简单电路看下不就知道了吗,一共才那几个脚

网友E:
数码管最好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几个引脚的关系,因为数码的分类多。开关什么的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F:
封装大小直接买了后拥游标卡次量一下,引脚间接通关系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档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