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组态下 把E极的旁路电容去掉 这叫什么组态?

楼主(2011-09-17):
三极管的哪个极交流接地就把这种组态叫做共什么极组态

共射组态就是射极交流接地
如果在交流通路里 把射极也对地接上电阻
这样输出信号uo也是负极性的 放大倍数A也是负的
这不是就和原来的共射组态一个特性吗? 只是放大倍数降低了

那么 这样还叫共射组态吗? 已经没有哪个极是交流接地了

网友A:
仍是共射极,但存在直流和交流负反馈。

网友A:
“三极管的哪个极交流接地就把这种组态叫做共什么极组态”
不知道谁给出的定义。你们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楼主:
没老师教..  自己瞎猜的  我看共射共集共基这三个组态的交流通路都是对应的一个极接地.. 就这么想了
然后..  不是这样吗..
那共什么组态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B:
这种说法的确不具有绝对意义

网友A:
4楼:
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的公共端点。

网友: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发射极电位作为基准而进行放大工作的电路~

楼主:
c图是交流通路
说"输入端口与输出端口的公共端点。"是共什么组态
那.. 在这个交流通路里 输入ui是在B极 输出uo是在E极  没有公共的呀
实际上应该怎么看呢?

网友A:
8楼:
你贴出来的是共集电极电路。
输入与输出端口公共端显然就是“地”。
注意集电极是接地的。集电极并非直接接地,而是通过电源Vcc接地。电源对交流为短路。这在你贴出的图(C)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懂

"输入与输出端口的公共端"是地  是不是说 ui的负极和uo的负极都是接地的(ui的正极是接在B极 uo是接在E极) ?
要是在这个图里在C极加上个电阻 那还是不是共集组态?
"输入与输出端口的公共端"是地 那么即便是在集电极加个电阻 ui的负极和uo的负极也还是接地的呀

可是如果加上了这个电阻 我看就和这个共射组态的一个样了

那还叫共集吗?

网友A:
10楼:
集电极串入一支电阻,仍是共集电极电路。可以这样考虑:输入在基极,输出在发射极,那只剩集电极作为公共端了。
此图与下面标注(a)的图完全不一样。标注(a)的图是从集电极输出。

网友:
11楼
输入在基极,输出在发射极,那只剩集电极作为公共端了。
这样理解好

网友A:
就在本版有个网友贴子《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疑问3 》
里面附有一幅图。

该图“正向输出”处,是共集电极电路。该图“反向输出”处是共发射极电路。
也正因为如此,该书后面有句话,说“正向输出”处和“反向输出”处输出阻抗是不同的。“正向输出”处是共集电极电路,故输出阻抗相当低,“反向输出”处是共发射极电路,故输出阻抗比较高。

网友C:
虽然学过模拟电路 还是有很多不是很懂,关键是自己没有动手做过这些东西,只是理论上的东西是不能完全理解清楚的,甚至自己动手做过之后也不会说完全理解,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