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我能用吗?

楼主(2011-09-17):
原帖为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2.html 2楼。
我想把硅光电池换成光敏二极管。光敏二极管的电流有直流成分,也有交流成分。这个电路适用吗?

网友A:
呵呵,偶稀饭楼主的提法【我】能用吗?说明楼主知道方案有适用范围,很遗憾,这个电路不能。光电池是可以主动产生电动势输出的,光电二极管不行。楼主描述下自己的需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光敏二极管由LED经被测单元照射,产生信号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确认哟,那东东真的不是可以发出电压的。不过建议楼主说下自己想干啥,大家来帮楼主看看。

楼主:
LS说得对。
看了一下当年的模电教材。关于光敏二极管(原文为光电二极管)是这样说的——
。。。其反向电流与照度成正比。。。
。。。当制成大面积的光电二极管时,可当作一种能源,称为光电池。

因此,我认为光敏二极管的测量为电流测量,电压测量是第二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的是一种传感器。简单的说,就是LED照射被测体,在PD上产生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有交流分量和直流分量。想把这个信号检测出来。这就是我的目的。
第一步,先实现功能,观察到信号即可。
至于精度,还没什么想法。

楼主:
这个信号很微弱,但传感器的使用者能够很可靠、很准确的检测到这个信号,并通过解算给出实际可用的数值。
做传感器的,不知道如何通过技术指标检验传感器的性能,很是郁闷。

网友A:
就是通过光传递信号?模拟调制的信号?比如语音之类?

其实不建议光调制模拟信号,很容易受干扰,数字调制好得多。如果楼主只是想做个光控开关,用比较器就可以了,另外建议用光敏三极管替代二极管,灵敏度要高些,三极管自己有放大能力。

楼主:
用光敏二极管是主流方案。全世界都如此。
等我们把光敏二极管方案搞懂了,再来搞光敏三极管吧。:lol
我认为传感器还是比光控开关复杂些。

网友B:
首先要知道这个信号的强度。以及OP的选择上有讲究,如果你想测电流。电流是和照度在一定范围内是线性或者正比关系,但是如果信号很微弱。OP的失调,偏置,以及反馈电阻的噪声都会使得你的输出不准确。输出要0-4V。那么输入信号应该要比较大。
还有直流和交流的问题
交流的频率范围也要考虑进来。

论坛上pengjianxue大侠是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去请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