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谁有STM32F103系列的多通道AD转换数据采集的程序

楼主(2011-09-17):
请教大侠,分享点资料,关于如何进行多通道AD数据采集的程序,有的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菜鸟初学

网友A(2011-12-13):
可用DMA,速度快

网友B:
呵,没用过,帮不到你。

网友C:
DMA  效率高

网友D:
dma 工作在非循环模式,adc工作在独立、连续、扫面模式。利用数组在内存的以行存储的特点保存数据,dma中断后处理数据,进行下次转换时重新初始化dma和adc,ok!

网友E:
dma 工作在非循环模式,adc工作在独立、连续、扫面模式。利用数组在内存的以行存储的特点保存数据,dma中断后处理数据,进行下次转换时重新初始化dma和adc,ok! ...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设置dma工作在循环模式,然后在dma中断后吧adc disable,在进行下次转换的时候adc enable,是否可以。

网友F:
楼主可以先试着自己编一下

网友G:
哪位大侠有就共享一下

网友H:
LZ有没有看看ST库里的程序?

网友I:
到ST库里面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