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和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1-09-17):
选用了两个DCDC电源模块,分别是28V转+-12V.和28V转+5V,想在电源输入端加上双PI型滤波器,输出端加上PI型滤波器,有几点搞不明白,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先谢过了:
1、电感和电容如何选择?
2、双PI型滤波器能否起到隔离作用(也就是说输出端地线的干扰会不会影响28V电源)?
3、如果28V还要给通过继电器给电机直接供电,使用双PI型滤波器能否起到隔离作用?此时电容和电感又要如何选择呢,继电器开关频率过高,属于高频,是不是不能有电解电容啊?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盼高手回复

网友A:
不会隔离

楼主:
求助高手给解答一下疑问啊?

楼主:
求高手解答

楼主:
求斑竹给解答啊

网友B:
我有做贴片电容和电感
想了解加qq:524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