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改一个电话机电路

楼主(2011-09-17):
现在用的电话机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噪音很大,改用电池供电,就没有问题,找高人改进一下

网友A:
这位仁兄跟上次以为想方设法把公司网络延伸到出租屋的非常类似。
简单的建议:掏钱买个好的电话。

网友B:
同意沙发的建议

楼主:
看来楼上两位不懂电话机电路

网友C:
不计成本的话,用开关电源再加DC-DC模块,隔离是关键,电话机电路参考经典的常规电路设计就行了。

楼主:
DC-DC隔离效果也不好,对开关电源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买一个进口艾峰对讲,拆开看看他们家的电源电路是怎么做的。。。

网友E:
dc/dc+ldo 濾掉20-20k的噪聲就ok了

网友F:
什么电话要改装才能用呀,现在技术这么成熟不可能吧!

网友G(2011-10-20):
应该是用在程序交换机上吧。。

网友H:
上学的时候学过点,几年不用,就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