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基极 , 集电极跟随什么?

楼主(2011-09-17):
书里说 由于发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 所以第二级的发射极电压ue2的瞬时极性对地为负

于是我便好奇 那集电极电压有没有跟随什么极的电压?

网友A:
集电极电流跟随发射极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说 发射极的极性是什么集电极的极性就是什么

网友B:
三极管在放大状态时,极间电压电流是紧密相关的,如基极电压升高时,集电极电压随之降低,实际上也是一种跟随变化,不过通常不这么说,原因是方向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这样想
V2管的E极是正相输出端 , 基极输入负极性 射极输出就是负极性
这时射极电流方向就应与通常情况下基极输入正极性 射极输出正极性时的电流方向相反
也就是基极输入负极性 射极输出负极性 射极电流方向应该是"向上"的
图里的电流io是V2管的集电极电流ic
由于"集电极电流跟随发射极电流。" 所以ic的方向应该也是"向上"的
这时ic的方向也使得集电极输出极性为正 这一点与集电极为反相输出端的结论相符合

网友A:
5楼:
我在2楼回复并非针对你首帖的图。

1、“跟随”是指一个量在变化,另一个量也在随之而变化,也就是数学中说的函数关系。某量“跟随”另一个量,“某量”是函数(旧教材中也称因变量),“另一个量”是自变量。
2、所有的“跟随”都是跟随变化,即跟随增量(有符号的),不管该量大小和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三个极的电流应该可以说是互相跟随的吧? (IC=βIB,IE=(1+β)IB,IE=(1+β)IC/β )

这三个极的电流的跟随性和三个极的电压极性有什么关系吗?
我觉得电压的极性是和电流的方向有关
那这三个极的电流的跟随性可以表达出各极的电流方向吗?

网友A:
7楼:
集电极电流和基极电流相差太远,至少是几十倍,说“跟随”容易误解。
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相差很少,所以说“跟随”不会误解,和发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一样。

“那这三个极的电流的跟随性可以表达出各极的电流方向吗?”
你自己说的IE=(1+β)IB,这只是大小,没有方向。若说方向,这两个方向是一个流入一个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极与射极电流 一个电流是流入另一个是流入    所以射极电压跟随基极电压(基极电压的极性是什么射极的电压极性就是什么)?
那集电极电流与射极电流也是一个流入一个流出的 为什么这两个极的电压极性相反?
完全不知道了

楼主:
1.电压极性是负的时候 这时的电流方向是不是与电压极性是正的时候相反?
就像是图中  V2管的基极电压对地极性是负的 射极电压的极性也是负的  那么射极电流ie的方向是不是"向上"的?

2.当基极电压是正的时候 从集电极电阻取的电压与基极电压反相 从射极电阻取的电压与基极电压同相 这是因为, ic的方向是从集电极流向射极("向下")的
是不是这样?

3.如果第1个和第2个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
那是不是 基极电压是负的时候 集电极电压就是正的 这时集电极电流方向("向上")就与基极电压是正的时候的集电极电流方向相反

网友C:
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