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864(KS0108)显示屏受干扰显示半屏问题

楼主(2011-09-17):
用12864显示屏(KS0108)做的菜单,在正常的时候没有问题显示正确,但是在有干扰的时候就只显示左屏或者右屏,比如说接在有电机的系统上,系统在跑有时就会显示半屏(只显示左屏或者右屏)。 请问(12864已初始化)为什么会这样显示半屏,是不是12864显示屏的显示控制器出问题了?重新把12864显示屏的显示控制器设为开行不行? 如何从软硬件上解决这个半屏问题?

网友A:
定时软件初始化

网友B:
我记得KS0108有半屏选择引脚,是不是应为在刷新半屏的时候那个引脚电平保持时间在临界点,稍有干扰就会造成半屏选择引脚出错,楼主在写数据的时候稍加延迟试试。

楼主:
2楼:"定时软件初始化"
是对以下的几个重新初始化,还是对某个重新初始化,(要在半屏后,重新初始化不影响原来显示的内容)
  1、显示开关控制
  2、设置显示起始行
  3、设置页地址
  4、设置Y地址

3楼:
  “是不是应为在刷新半屏的时候那个引脚电平保持时间在临界点,稍有干扰就会造成半屏选择引脚出错,”
  我也认为是在半屏选择时出错,但不知具体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在写数据的时候稍加延迟试试”  这个方法不太行,加点延迟是不会那么快出现半屏,但是还是会出现半屏。

网友A:
定时软件初始化:不影响显示的情况下,最大可能的设置一些参数

网友C:
一方面要改进程序,另一方面要在抗干扰方面下功夫,特别是电源、地回路和数据线。

楼主:
我不断开12864的显示开关,  半屏问题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