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新同学谈如何使用工具

楼主(2011-09-17):
*注:此文专为21IC而著,可以转载,但需保留本说明,否则将可能导致版权追究

请大家放心,本文无连载,绝不挖坑。程序调试一贴将继续更新。

之所以突然想到谈工具用法,是遇到有同学问仿真的事,联想过来滴。

我们首先来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问】为什么我用示波器量单片机的晶体上没有波形?
【答】示波器探头阻抗有1M和50Ohm两种,大部分100M数字示波器是1M,该阻抗可能导致晶体停振,请使用探头的10X档测量。

【问】为什么我用示波器看数字信号,边沿很糟糕?
【答】同上,且示波器探头通常有十数pF的输入电容,将导致波形变差,另外探头还需要进行补偿校正。

【问】我单片机端口上明明输出了脉冲信号,用示波器都看到了,万用表为啥量不到?
【答】万用表每秒采样速度在2-3次,脉冲不一定与采样同步。

【问】用频谱仪测量我的无线模块输出,为什么手册标明的10dBm输出功率,实测只有6dBm?
【答】频谱仪测量数字信号输出本来就有误差,仅FSK/GFSK的数据较准确,且需要RBW足够宽,QAM/BPSK调制的信号功率仅能参考测试。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对所使用的工具的工作原理和特性不甚了解,将导致测试结果严重失真,甚至干扰自己对电路性能的分析。

那么作为初学者应该怎么做呢?

1.多观察老鸟的用法,这些用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大部分测试结果起码是可用的,否则早就被检验出来了。

2.具有怀疑精神,敢去怀疑这些方法是否正确(偶在国有转型企业,很多老师傅是说得清怎么测,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测),一定多问几个为什么。

3.勤看资料,很多国外厂家对仪器的说明书非常详细(通常甚至还带有二次开发指南),建议没事的时候就看看这些资料。

4.不要钻到测试结果里就迷途不返,养成回头看的习惯。

综上,使用工具是人类特有的属性,身为工程师,肩负制造的责任,更要把工具学好,用好。至于仿真软件,其实也是一种工具,仿真的特点是吧具体元件的特性抽象化,提炼成模型供我们设计参考,仿真在方案分析的时候很重要,如果原理上都不能通过的电路,实际上肯定是无法工作的。但是限于人类现有的技术,仿真又不能囊括器件的所有特性,所以对用仿真的人来说,要对其结果保持怀疑和敬畏的态度,否则和上面的例子一样,将严重误导自己的判断。

网友A:
地板~~~

听NE5532老师讲课

网友B:
一如既往的支持5532

网友C:
我打赌楼上三个都没看内容:lol

网友D:
再占一楼

网友E:
每个工具各有所长,每个人各有所长,宜取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举个例子: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电压很方便,表笔搭反了,显示负值,低压档测试高压时,显示数字1,所以测试电压我选数字表.
用指示式万用表能看到指针跟随信号同步摆动,由于没有数字表采样的概念,只有电磁表头阻尼的影响,因而测试电解电容时就非常地实用,你能通过电容充电时表针划过表盘的运动过程来查看电容是否性能良好。

网友B:
我打赌楼上三个都没看内容:lol
引用 网友C:

你肯定输了,因为至少我发那个帖子前阅读了楼主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为什么单片机端口上明明输出了脉冲,逻辑分析仪却测不到,逻辑分析仪和单片机共地了。但如果逻辑分析仪接地引脚悬空却会收到脉冲

网友F:
11# sun520up

网友F:
回复 网友F:
要和单片机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