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PIC单片机遇到难题求教!

楼主(2011-09-17):
编译工程有如下提示: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Main.cce".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Controler.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Main.cce" "Main.c" -O"Main.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86
This compiler will expire in 20 days
Compiler operating in demo mode.
Some command line options are disabled and compilation is delayed.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Error[000]   : Unknown flag -16F886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BUILD FAILED: Sun Sep 18 00:02:41 2011
编译没有通过仅仅是编译器有效期的问题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谢谢!!!

楼主:
Error[000]   : Unknown flag -16F886
是什么意思?难道本人安装的编译器不支持16F886 ???:'(

网友A:
你的编译器打酱油了,16F886还在娘胎里。请升级你的编译器版本。

楼主:
请问,哪个版本的PICC-C编译器支持16F8xx系列芯片啊????

楼主:
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编译器不支持16F88x系列MCU,在控制面板里看到编译器是V9.81版,怎么不支持呢?哪个版本支持16F88x芯片啊?哪里找到没有时间限制的下载?

网友B:
V9.81版本肯定支持88X系列了,这不要乱猜。

在第一帖都已经提示了,要么花钱买正版,要么去找和谐版。

另:本版面禁止和谐版的相关讨论。

楼主:
回6楼,至少在我这里V9.81版不支持88x系列芯片,因为我把工程的芯片选择为16F877则完全BUILD成功,选16F88x则提示“BUILD FAILED: Sun Sep 18 00:02:41 2011”也就是失败,所以,说V9.81版肯定支持16F88x则不能苟同。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Main.cce".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Controler.obj".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Controler.cce".
Clean: Deleted file "E:\Controler\Soft\Controler.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C -E"Controler.cce" "Controler.c" -O"Controler.obj" -Zg9 -O -ASMLIST -Q -MPLAB -16F877
This compiler will expire in 20 days
Compiler operating in demo mode.
Some command line options are disabled and compilation is delayed.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Executing: "C:\HT-PIC\BIN\PICC.EXE" -E"Controler.lde" "E:\Controler\Soft\Controler.obj" -M"Controler.map" -O"Controler.cof" -O"Controler.hex" -Q -MPLAB -16F877
This compiler will expire in 20 days
Compiler operating in demo mode.
Some command line options are disabled and compilation is delayed.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Memory Usage Map:
Program ROM   $0000 - $0007  $0008 (     8) words
Program ROM   $07FF - $07FF  $0001 (     1) words
                             $0009 (     9) words total Program ROM

Program statistics:
Total ROM used        9 words (0.1%)
Total RAM used        0 bytes (0.0%)
Loaded E:\Controler\Soft\Controler.cof.
BUILD SUCCEEDED: Sun Sep 18 16:46:14 2011

楼主:
看错了,不是V9.81而是V8.05版!!!

网友C: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请注册该编译器以开启这些选项(功能)

楼主:
Register this compiler to enable these options.  请注册该编译器以开启这些选项(功能)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解决试用的问题,无不支持16F866无关!!!

网友D:
“This compiler will expire in 20 days”
楼主使用的是评估版,不能算和谐版,可能楼主的代码中有些功能评估版里不允许使用。

网友E:
呵呵,估计楼主是装了两个版本的编译器,,要在编译选项里选择默认的编译器版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