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电路设计》中的疑问4 ?

楼主(2011-09-18):
fc 使用的是低通滤波电路的公式,但是此电路如何等价RC低通电路呢?

楼主:
交流通路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到底是怎样等价到低通电路的呢?

网友A:
注意2楼图的信号源是电流源,3楼的信号源是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A:
5楼:
你连信号源都没有画出来,叫我说什么?

网友B:
我时这么理解的,当频率比较高时,10K的电阻被电容短路,阻抗降低了,放大倍数就减小了,可以理解为,频率高的信号被放大的倍数小,自然,频率低的信号放大倍数大,这不就等于低频信号通过了吗,也就是低通滤波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只能浅显的到此层面了,如有错误之处还请老师明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只能说明加了电容后有频率特性,但是要定量到公式,并不是定性的分析就可以,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to LZ:

这是一个电流源(三极管集电极输出)接一个电阻(Rc)并一个电容(C)到电源(15V),交流通路则是并联接地。

直观起见先可将电流源变换成等效的电压源,具体做法是电流源(Ic)变换成电压源(Ic Rc),并联的Rc变成与电压源串联。这样就变成了由电压源(Ic Rc)接一个RC 串联低通滤波。

网友D:
第一种方法如HWM老师所讲 做一个变换就得到了经典的低通模型
第二种方法就是根据增益的数学表达式 可以推出其频率特性 也可以得出这是一个低通的模型

楼主:
11# HWM 还是不大明白,能给个图形变换解释么?

楼主:
因为我变换出来是错误的,得不到低通模型~:'(

网友A:
14楼:
怎么会这样?
几乎任何一本《电路分析》或者《电路原理》,找“电压源和电流源的等效变换”这样的章节,必有相关内容。转换结果也非常简单,照抄都绝对抄不错的。
例如:

楼主:
回复 网友A:
(⊙o⊙)哦

这次变换正确了~

之前理解错了,如下:
所以才变换错误:funk:

那我在9楼的那种分析方式是否正确呢???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若不正确,望明示错误的地方。

楼主:
TO
maychang
HWM
原野之狼
那我在9楼的那种分析方式是否正确呢???
我个人感觉是可以的,若不正确,望明示错误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二种方法以现在的能力没办法完成了,O(∩_∩)O~
以第一种为主。

网友D:
铃木的书上已经讲清楚了 见5搂的图
输出电压为I*RC
输出阻抗为RC
这不就是个电压源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图像好熟悉啊;P

网友F:
注意MAYCHANG在四楼的回复!电流源与电压源的虑波电路不同,实际是一样(电流源与电压源转变),三极管的共射接法相当于一恒流源。

网友G:
2SC2458是npn双极型晶体管。双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用它实现电压当大时需要将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本电路输出电流通过RC并联负载实现输出电流-电压转换。因为RC并联负载阻抗为v/i=R/(1+sCR),所以低通滤波是在输出电流到电压的转换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