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菜鸟求助

楼主(2011-09-18):
麻烦各位大侠  数字电路设计 有几个大方向啊   都需要什么基础和实践

网友A:
可以学FPGA或CPLD,硬件描叙语言VHDL。

楼主:
2# zhoujiewen 谢谢 再麻烦下您  用不同厂家的器件学习有区别么

网友B:
一般建议用主流厂家的,这样比较和单位上用的靠谱。

网友A:
建议你到周立功网上买一块FPGA开发板,EasyFPGA060应该适合你:http://www.embedtools.com/pro_kaifa/FPGA/EasyFPGA060.asp,价格也实惠,虽然自己没用过,我想资料肯定是很齐全的。你可以试试。
还推荐一本教材就是潘松的《EDA技术与VHDL》。

楼主:
5# zhoujiewen 恩  谢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下Altera 和 赛灵思 的片子用哪个好用点啊 初学者用哪个好  有什么取舍??谢谢